东芝L650 不触发

楼主(2015-08-20):
此本是师傅的同行的 ,拿来时按下 开机键无反应。  本想 刷个BIOS就OK了  !立马拆机   拆到裸板后  就犯懒了   不想动风枪  还是 先测测 开机条件吧   待机3V  5V   正常     测到开机键时  发现敌情。。。。。。。

这不对啊  找电路图

开机键到EC 没有短线   对地组织 400多欧姆  测上拉电阻的另一端 3.3V  没问题     这就怪了     这时我又怀疑BIOS问题了 有可能 是BIOS程序不好 导致EC的64脚  开机键上的电压拉低    刷了BIOS  涛声依旧         到这 我就 判断EC坏了  让师傅 定 EC        EC的型号为:NPCE781LA0DX      两天后   EC 到了    迅速的将EC换上    结果还 是不好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呢      故障依旧          这时我想了想   会不会是  板子 夹层出现了问题呢    立马改线试试   将EC的 64脚 PWR-SWIN#3   翘起  将R302  移位  废除 原EC 64脚到开机键上的电路  然后重组  开机键到EC64脚  上拉3.3v 的 电路

再测  开机键上的3,3v 正常了,将机器简单装起来

此机修复    此机版号:6050A2332401-MB-A03  (小弟是 新手  高手勿喷哦)

网友:
不错,还会改电路

网友:
新手能猜到板层漏电很不错了  前几天修一台SONY也是 PWRBTN 只有一点几V  直连EC 割线解决

网友A:
楼主有理论就是不一样啊  笔记本的ec工作原理跟台机板的一样吗

网友B:
问楼主一个弱弱的问题:前面已经测过对地阻值400多欧姆,为什么夹层还会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楼主一个弱弱的问题:前面已经测过对地阻值400多欧姆,为什么夹层还会有问题呢?

因为  我线路这么一改 就好了

网友:
改得很牛锕

网友:
能猜到是板层漏电  很不错了

网友:
完全正确,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最后一段  字好小 看不清楚

网友:
排除上啦 断线  EC损坏  那也就只剩下板层了

网友C:
有没有把R302那个电阻换了试试呢  会不会是那边给拉低的

网友:
技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思路还蛮清晰的

网友:
必须有这种追查到底的精神,曾经有一台机器一个芯片的供电保险电阻烧烧了,换芯片,保险又烧,后来查出是保险电阻后面的小电容微短。

网友:
维修就是要不停的怀疑,不停的分析,这个好,板层漏电,现在的板太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R302那个电阻换了试试呢  会不会是那边给拉低的

换过了

网友D:
不错 加分鼓励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加分鼓励多发帖

非常感谢

网友:
厉害啊,小白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理论就是不一样啊  笔记本的ec工作原理跟台机板的一样吗

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E:
这线路改的...  我连时序还没搞清楚完呢...

网友F:
属于主板漏电吧,很少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属于主板漏电吧,很少这样的情况

东芝的比较多   之前还修过一个本   键盘不好使   换新的还不好     最后 发现 是夹层问题

网友G:
楼主没打算再B下南桥试试啊  哈哈哈

网友H:
板层有点难搞、查到要一个一个查的厉害。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打算再B下南桥试试啊  哈哈哈

已经发现开机键的电压不对了  就不用考虑南桥了

网友I:
估计是主板版层有问题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主板版层有问题了额

是的   这是我第二次遇到东芝的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种板内层导致的问题很少见,特别是没断线,又不短的,

网友:
原来EC是好的吧???

网友J:
我手里一台 L600 也是不触发 ,LID 拉低了,

网友:
400多欧 漏电

网友:
我想也是  改好线的 我测对地阻值  1K以上了

网友:
字体崩了,看不清

网友:
线路改得不错

网友K:
一般都是3V5V有直接EC去了

网友L:
要是我没有EC我会先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都是3V5V有直接EC去了

没有用的   10K的电阻没问题       电阻的另一端有3.3v

网友:
维修思维和意识非常关键,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启示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层有点难搞、查到要一个一个查的厉害。

是啊  板层的修起来 很麻烦   一般不会想到是板层问题了  一般走到这一步 也算是最后一步了!再不好 就差不多 快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线路改的...  我连时序还没搞清楚完呢...

改线路  比时序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是我没有EC我会先改试试

闲麻烦当时就没改  当时也想到了

网友:
够细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一台 L600 也是不触发 ,LID 拉低了,

估计也是漏电吧   东芝 板层的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