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T440开机慢问题

楼主(2015-08-21):
原机bios开机报警 3短3短1短,不显示,刷了论坛bios能显示,不过开机出logo时间太长,有没有办法给解决,谢谢!
版号是:NM-A101 附原来bios和能亮机的bios

显示慢T440 NM-A101 R1.0独显备份.rar

网友A:
小弟不才 刚学习bios   帮你做了一个 你看看行不

解决亮机慢 通用bios T440 NM-A1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 刚学习bios   帮你做了一个 你看看行不

马上下载试用

网友B:
和原来的bios一个效果,报警无显示

网友:
我修过T400的故障和你一样,刷BIOS亮机,但是太慢,后来又刷了一个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原来的bios一个效果,报警无显示

按理说 不应该 我只是动了me部分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我今天又重新提取 重新修复了下 你试试吧 附件在2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我今天又重新提取 重新修复了下 你试试吧 附件在2楼

昨天可能误判了,主板是不稳定,刷bios亮是巧合,现在用哪个bios也不亮了,怀疑cpu问题,所以现在无法确认你提供的bios好用不!不过非常感谢你,怎么把分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可能误判了,主板是不稳定,刷bios亮是巧合,现在用哪个bios也不亮了,怀疑cpu问题,所以现在无法确 ...

选择最佳答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最佳答案就可以了

牛逼。。自己做Blos,膜拜。。。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就是不好搞,

网友:
今天又修复了下 现在可以通用了

网友:
我有一个半小时准时掉电的机器,也是刷了BIOS之后,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BIOS不错奥,下载一份

网友:
我碰到的机器是开机在logo那等的时间长,得三十秒,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 刚学习bios   帮你做了一个 你看看行不

别谦虚版主...

网友:
上次下载的不知道放哪里去了,今天刚好遇见了,再次下载,可怜了我的分啊

网友:
你的答案我也需求

网友:
是WIN10系统吗    WIN10是开机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