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宏碁AL2216W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5-08-21):
自用的一台宏碁AL2216W宽屏显示器,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亮,过几秒后指示灯转为橙色,处于待机状态,打开机背,将电源板上的4根灯管拔除,外接一通用板,灯管完好,亮度均匀,(点亮用时有30分钟)仔细检查电源板,发觉电源输出处有几个电解电容鼓包,干脆将输出的电容全部更换,完后复原,还是老样子,用表测量输出电压,5V,14V都有(与电源板上的标注电压一样)再检查,发觉2个高压变压器好像没工作,没有高压,(曾自己修好过一优派19寸的显示器,当时不小心,表笔还没接触到高压变压器输出端,发觉打火拉丝)现在这台没有这个现象,没思路了,上度娘查找,感觉1916的维修好多,2216的几乎没有,本人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只不过是业余爱好,想自己修好它,找了好久,就是这个2216的图纸没有,特上来请教各位老师了,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拍了点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没人回答?现在自己慢慢检查出来这块集成块没工作电压(只有0.9V)正常应该是5V,型号是:OZ94CN  T10925 1P,高压控制芯片,一圈跑线跑下来没找到关键点,望有这个型号的电源图的坛友能否帮我一下,感谢。

网友:
电源板应该没问题,应该重点查主板,这是视频处理信号没出

网友:
电源板应该没问题,应该重点查主板

网友:
查下驱动板, 电源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5-09-22):
PS-ON  电压多少? ADJ电压多少?

网友:
先改个通用高压试试。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测试 电源部分 到高压板部分 有木有保险  看看  S  W T  F  等标志的  都是保险

网友:
你先排除是供电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你只插电源板,看看是不是可以点亮灯管!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  通电后 电源绿灯 屏幕出现无信号提示  然后变成橙色待机      你接个主机信号先 然后看看屏幕里面有无图像  黑屏也能观察的   这能确定高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