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中,-5V的联合滤波电感的绕制圈数是多少?

楼主(2015-08-21):
如题。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负5V的联合滤波电感的圈数时多少

网友:
楼主找几个电源拆开数一数,就可以了.......

网友:
也对。好的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马上就去找一个数数。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大水泡”

网友:
这个要求不是太严格吧。去掉也没问题吧。

网友(2015-10-01):
-5V的确实不大需要了

网友:
不是很重要 去掉也没问题。

网友:
现在主板都用不到这个了,要不要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