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主板,

楼主(2015-08-21):
昨天同行拿过来一块主板,是OYO主板是没有CPU供电,EN有高电平,VCC也有,两个都出来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是IC坏了吧,是么

网友B:
就cpu没有共电吗?如果是这样自己换cpu共电芯片

网友C:
CPU   ic  一个个 先换掉再说  有时候就要尝试!

网友D:
先CPU,,不行再换电源IC!!

网友E:
LS说的对,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C坏了吧,是么

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CPU,,不行再换电源IC!!

哦哦,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LS说的对,可以一试

嗯嗯,试一试

网友:
好,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cpu没有共电吗?如果是这样自己换cpu共电芯片

现在试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ic  一个个 先换掉再说  有时候就要尝试!

好,凡事都有第一次

网友F: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还需要有VID 的高低组合才会工作

网友G:
cpu供电芯片问题么?!?

网友:
供电芯片换换试试呗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首先要确定其他供电都满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芯片问题么?!?

不知道,我还要呢指教哦,你还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还需要有VID 的高低组合才会工作

好,知道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cpu没有共电吗?如果是这样自己换cpu共电芯片

换了都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