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h61h2-am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08-21):
我有2块h61h2-am3主板,都是不通电,量晶振电压都有压差,待机VCCSUS3_3和VCCDSW3_3都有,PCI待机也正常,RSMTST#都有,按开关,就是没有SLP_S3#出来,加焊桥也一样,大家说是不是桥坏了呢

网友:
估计这些主板有通病,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USB口附近有没有小8脚供电芯片,有的话量量有没有阻值异常的,很多小8脚会有问题导致不加电,自动加电

网友:
有图纸的话,最好按照时序仔细的量下各待机信号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