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CPU温度高

楼主(2015-08-21):
客户一台HP DV3 机子,说是不间断蓝屏,卡机,换了系统,内存,硬盘不行,我发现出风口很烫很烫,于是就拆机换了风扇,不蓝屏了,在测试机器的时候,发现只要看在线视频,CPU温度基本上保持80度左右,视频很卡很卡,关掉视频,CPU温度基本上稳定在45度左右(拆机换风扇的时候已经除过灰尘了),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独显的吗?  是的话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个温度真的很高 不进系统  清了下灰   就差不多了 但是出风口温度的确很高 摸着很烫  测温度也有70多度  这个机子估计就这样了  换什么都不好用  让客户加个座子散热算了  老机子别折腾了

网友:
HP的机子,本来发热量就比较大,但是待机时温度正常,运行程序温度很高在80度左右,肯定不正常呀,我怀疑CPU己经烧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