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A

楼主(2015-08-21):
上机通电开机屏闪下即无光,拆机检测5V正常,15V背光供电正常,开关机脚电压为0.由此可见是驱动板送出了关机信号。按开关机键P-ON脚由高到低,屏闪一下。经多次验证发现不插VGA线可以正常点闪屏,只要一插VGA线就立刻黑屏。不插VGA线不管放到什么时候屏背光都是点亮的,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闪屏

网友:
看看屏的保险 应该是屏 短路了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受保护

网友:
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关信号到高压板电路不正常。开关是控制灯管的,并非全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插上VGA线P-ON脚就送出低电平,一拔掉VGA线,驱动板就送出高电平,我就是拿单独一根VGA线插上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不插VGA线,显出现红绿兰白黑交替闪(煲机),只要一插上VGA线哪怕只是一根VGA线,驱动板就立刻送出关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