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关机变重启,USB用不到

楼主(2015-08-21):
有人能帮我打开一下这个连接吗,有阅读权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460-1-1.html

H61的关机变重启的

网友:
里面就3个图片.其中2张是自拍照
只有这个图片应该有点用.就上传这个吧
他这个问题估计和华硕15秒关机差不多吧.
他里面的2个电阻估计是5V转3.3V的.一般很容易虚焊把3.3的拉低了.你补下焊看看出不出电压.
不行的话

你就算下.要不.把连接地脚那个拆了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