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们求指教索尼MBX-249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08-21):
索尼板子版号MBX-249直接上图了 PU4001G级为0V,因为这个保护隔离是N沟道的MOS管应当为高电平才能正常导通,对地打G级也不短路,论坛上说PU4001 G级会漏电直接去掉PU4001再去测量G级还是没有电压。PU4004 4脚0V 6脚3.3V, 想知道AD+_IN_G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追查这个电压好像没有来源。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这款机器不过隔离好像有通病 后面有短路   论坛上找找

网友:
AD+_IN_G来源于充电芯片BQ24725R的24725_CMSRC+ACDRV,所以这点没电压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发现有时候正常的问题大致锁定了,充放电芯片的第四脚应该要输出24V的样子才正常,本子正常的时候我迅速测量得出结论第一脚20V的时候4脚就正常输出24V了 当1脚为2V左右的时候就不正常了,这里有个疑问1脚怎么会是20V的按道理来说保护隔离的两个N沟道MOS管最后一个导通之后20V才会进到芯片的1脚

网友:
充电芯片的6脚电压有点高,正常好象是2.6左右,查查后级DCBATOUT有无短路。PC4001有无问题也会出现跳变的现象。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确实很难呀 施密特触发器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一大堆

网友:
查下Q56是否G级高电平是否完全导通 (通过体二级管产生预供电)AD+那边连着热敏电阻

网友:
同志们是否有点位图啊,我手上这个写的是MBX-250  但实际保隔电路跟MBX-249一样的,查到后面Q61   AD+_SW_OFF_G_1信号找不到原件位置。这么复杂的电路没图纸要跑到什么时候哦。或者那位手上有MX249的板,看下 Q61 在那个位置圈个图参考下。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我的机器是不插电池触发就保护了,触发下就过不了保护隔离了,不插BIOS电池下,重新插下电,又可以了,插上电池也是马上就保护,难搞啊

网友(2015-09-20):
是芯片内部升压24v导通的,只要芯片条件满足就会发出,查DCIN、ACIN

网友:
sony的都是保护了,本人的方法都是去掉保护;那些放电好的都会返修。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就是有三个一排的电容短路,导致机器保护,你好好测测电容,主板上的,就在小板和主板排线接口上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