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广达的Z06 公共点 VIN电压不稳定,不开机。

楼主(2015-08-21):
机子型号:gateway  NV44   (广达代工)
板号:Z06
故障:插上电源显示0.001~0.003不断的跳动,无法开机。

      该机子曾经在14年12月份在我这修过一次,上次换过PQ33  ISL6251A充电芯片。这次看到插电电流跳的很有意思。马上去测PQ33的第4脚 VIN,电压一直跳!再测PQ33的第3脚适配器进来的电压一直稳定18点几伏。故障有点头绪了,看图:

     这个是自导通P沟道MOS管,由PR2 与 PR1分压 受PQ1 控制,跟着测PQ33 的第1脚G极也是跳!断开电源,测分压两个电阻是OK的,接下来就要拆掉PQ1,当拆掉后:VIN正常了!意料之中……

     好了,说说这个PQ1作用吧 第5脚控制信号是D/C#  当适配器插入,EC得到高电平的AC_IN后D/C#是低电平的,当使用电池模式时EC的AC_IN为低,那么D/C#为高 导通PQ2给电池放电到公共点VIN,同时截止PQ33防止电池电压窜入前级。

    总结: 拆掉这个PQ1不装,有个严重的问题: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模式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当你使用电池差不多没电的时候,此时要插上适配器电源的话就有大电流短路现象!导致系统正常运行马上死机~~~ 我就试验过说的。不装的时候,电池使用,再插上电源,瞬间5A 电源响“咔哒”一声,红灯亮起,之后电流降下来,系统死机。

故障点图片

亮机图片:

                好了,又到了评分说谢谢的时候了,你们的支持是我发帖的主要动力~~  \(^o^)/~

网友:
按时序修吧没找到真正的问题不行的

网友:
看见故障点图片,眼睛一下亮了。

网友:
小修板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维修小明仔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weiweiwing888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故障点的图片 看到那个还怎么看你主板的故障点哦 楼主是故意的吧

网友B:
充电大电流的问题处理了么?

网友:
这图片不错呀

网友:
图片真好看  都忘记你写的什么了  加5分

网友:
隔离管问题吧

网友:
这图片  瞬间精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大电流的问题处理了么?

处理了哦,最后找了一个一样的复合三极管换上去好了。

网友:
写的不错,不过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这问题,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点的图片 看到那个还怎么看你主板的故障点哦 楼主是故意的吧

不是故意的,我们店在路边,经常收到那些医院发的广告册,维修时顺手拿来垫主板的。。那些广告册内容是很多美女图……(⊙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故意的,我们店在路边,经常收到那些医院发的广告册,维修时顺手拿来垫主板的。。那些广告册内容是很 ...

偶尔看一下还是挺带劲的

网友D:
照片真给力啊

网友:
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不妥当,管不了多久,客户还是会找上门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大电流的问题处理了么?

装上PQ1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个好。故障点图片给力

网友(2015-10-15):
楼主 修机器 这么厉害 原来是有神器 在手哦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高手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楼主看图修机的能力真是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