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一亮一灭不停的闪,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一台明基22寸液晶显示器,用了5年一直很好,最近总是出现一亮一灭快速的闪,有时持续几秒,有时时间很长。

经调整发现降低分辨率至1024x768及以下时,故障消失。期它故障(如电脑、vga线)已经排除,确认是显示器本本身的问题。

由于没有这样的维修经验,请问这种现象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应该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A:
电容 爆了吧 , 刚处理一台,我的直接黑屏 ,没调分辨率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 爆了吧 , 刚处理一台,我的直接黑屏 ,没调分辨率试验

谢谢,但愿是这个问题。现在忙别的事儿,懒的拆,呵呵

网友B:
检查灯管和 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灯管和 高压部分

这个不对吧,灯管和高压不可有和分辨率有关系啊。我在1024分辨率下,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不行再拆开排查

网友:
电容鼓包,或者高压部分,要么就是虚焊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源板  和高压板

网友:
感觉电源的事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条,然后看看还会不会闪,

网友:
拆开来看看,,维修没修过的电器要胆大心细

网友:
感觉像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拆机换电容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应该电源板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或者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不好了

网友:
驱动板IC不正常,换个看看

网友:
不行就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概率大

网友:
我第一个怀疑的还是你主机显卡的问题……换张给力点都显卡试下。

网友:
感觉像是电容

网友:
闪的时候是红色的吗?

网友:
首先看电源板有电容爆了没有,再查驱动板

网友:
电容鼓包,失容

网友:
我有几台AOC 22寸的有时有这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拆机如果不能发现明显元件损坏,有点小难度的。在闪灭时,测电压,看是哪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是一闪即灭,还是闪过了还亮啊,,,

网友:
呵呵,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我遇见过不断的跳后来虚汗焊了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爆了 也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 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拆开看看,应该是电容鼓包

网友:
电容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