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G战警挡D4

楼主(2015-08-21):
一片客户换下来的,没事修修开始是无复位,南桥无电压场管有输入的5V,g脚无电压,后来把RT9214换后。电压有了主板挡代码D4,测内存,电压有1.8v 3.4v. 0.8v几组电压,bios也刷了的,没得思路了,亲们,请教一下给点意见?

网友:
先把内存和内存槽清理干净,再看SPD和2个总线,最后打值卡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