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916SW+显示器闪烁

楼主(2015-08-21):
显示器突然就闪屏了,求高手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LCD的吧,灯管或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的吧,灯管或是高压板有问题

显示器上显示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上显示是液晶显示器

兄弟不是业内人,不懂维修还是找个专业点看一下,在论坛里发这些也解决来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业内人,不懂维修还是找个专业点看一下,在论坛里发这些也解决来了问题

哦!谢谢了

网友:
背光问题!检查背光

网友:
这个是lcd的,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用多久会闪,如果马上闪,考虑灯管和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