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无法激活

楼主(2015-08-21):
激活一半时掉电了。在开机后就无法激活了。各种软件都试了。
大伙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
找BIOS 里面写进去激活吧,那个成功高

网友:
没有法激活,是不是你的激活程序有问题哟,还是激活的分区不对哟,没有遇到过,我们都是100%激活的

网友:
找BIOS 里面写进去激活, 如何操作?

网友:
我随便下载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15):
实在嫌麻烦就重新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