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物理坏道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21):
硬盘出现物理坏道的原因
  磁盘使用时间长了,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而硬盘"坏道"便是这大家最经常碰到的问题.出现这种硬盘坏道的故障,除了硬盘本身质量和老化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使用硬盘的过程中不善待硬盘,频繁地整理碎片、如内存太小、硬盘频繁访问、温度过高、电源质量不好、不适当的超频、震动、防尘不良等。
  不过硬盘出现了坏道也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以下两种方法可以有效的把已经出现的硬盘物理坏道有效的屏蔽掉。

使用分区工具进行隐藏物理坏道
  使用相应分区工具按照出现坏道的百分比进行算出大概坏道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利用一些分区软件分区时把出现坏道的扇区不要分区(空下来,不分区其他),而其他的硬盘空间都分掉。这样分区后坏道就不会在扩展。而剩下的其他硬盘空间就不会出现硬盘坏道影响计算机的使用了。 磁盘低格(低级格式化)  使用一些主板带的低格或者买硬盘厂家赠送的光盘进行硬盘低级格式化,也可以使用一些低格程序进行低级格式化。
不过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会大大的害处太多,建议不要对硬盘使用。除非硬盘已经没救了。

网友:
用MHDD不是多简单的!

网友:
具体用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主可以发点操作的截图吗?有没有更深一点的,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了

网友:
这 都是 简单 万一 也来发个贴

网友:
这个早在网上看到过  水贴   粘贴复制下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这些都是常识了。。。

网友:
口水,脏口水,路人都知的知识,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花架子

网友:
要是还有些有效的办法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发出来是做什么呢  是让我们注意下 硬盘使用方法

网友:
这个真的加不了分啊

网友:
一般人都是知道的

网友:
这种贴就不用发了吧,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
骗分的,注水猪肉,

网友:
这两种方法大家都是普遍采用的

网友:
我这,我做学徒第一个月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骗分帖子  我还一起起码有个软件什么的

网友:
呵呵呵有时间那个报废的试试

网友:
也有新手路过的,还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