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电流0.5 屏不亮 芯片 MMXB9 求线索

楼主(2015-08-21):
机器型号:联想Z50-70

机器板号:NM A273

初始故障现象:进水机
维修:图纸找不到,先清理烘干板子;主要进水部位在触摸屏下部

三个电阻都掉了,朋友找了个新板子测了下,都是100K的

三个电阻换上后,机器的电压都出来了,电流0.5;但是屏幕还是不亮,下来了个程序写上后,机器插电就启动了,以为这个程序不能用呢,换回原来的,也是自动重启,哎~

这个是内存供电吧,实测这个电感是1.36V正常吗?

Q6 MMXB9的资料找不到
实测 MMXB9的电压为: 1.4.5.6都是0V, 2脚3.4V,3脚0.68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实测D15电压为:

大家给支支招,看看MMXB9的电压正常吗?或者有相同机器的给测一下这几个供电呗,在线等~

网友:
没遇到过这款机器,也没有相关资料,重点查查有没有电阻电容变质和断线。

网友A:
是不是那个管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管坏了,换一个试试

找不到这个管子的参数 ,也不知道电压是否对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现在  BIOS  要合成分离

网友B:
你有没有试下外接显不显,还有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试下外接显不显,还有显卡供电正常吗?

外接试过了,不亮,供电都出来了,只是没有图纸,不知道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下

网友:
  我这里也有MX268  250的板子 难修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C:
电流0.5应该不跑吗吧,感觉还是缺电压

网友:
进水机器主要看下有无断线的地方

网友B:
  你查显卡供电了吗

网友:
再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准备换板子了,没图纸,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0.5应该不跑吗吧,感觉还是缺电压

供电都出来了,只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查显卡供电了吗

有  ,供电都出来了,只是没有图纸,愁死我了

网友:
桥内的显卡模块供电有木有,复位时钟正常不?在查显卡模块与CPU通信

网友E:
这机器版号多少?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版号多少?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图纸

谢谢你
机器型号:联想Z50-70
机器板号:NM A27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机器型号:联想Z50-70机器板号:NM A273

不好意思,还真没有!

网友B:
显卡供电在0.8-1.2左右,你供电出来了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在0.8-1.2左右,你供电出来了是多少啊

只是觉得都有电,没记下电压值,这机器返厂换板子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搞

网友:
有断线的可能性很大 仔细的看一下

网友:
这个机型修到过  不过是外设故障 你这个 三无产品 不好整

网友:
进水慢慢细心按时序修,

网友:
这个机器子应该还在保吧

网友:
我测过了,这个Q6的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供电都出来了,只是没有图纸,愁死我了

我手上也有台这个机器也是供电都有,不怕吗。电流0.36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新笔记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