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3WA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5-08-21):
这个是联想G40板上的一个芯片烧掉了,又找不到图纸,在万能的淘宝上也找不到,所 以来请教下万能的【迅维】同行。这个芯片上标注的是MT3WA,这个具体型号是多少,有知道的兄弟麻烦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图纸是不是你要de

网友:
芯片型号SY8208,可以参照LA-9631P来修。

网友A:
还要注意SY8208的尾号,尾号不同是不能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注意SY8208的尾号,尾号不同是不能代用的。

嗯,有个是3V有个是5v的 谢谢了

网友:
SY8208这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