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硬盘供电正常,但是硬盘就是不转,没动静

楼主(2015-08-21):
海尔 W66 硬盘供电正常,V3.3_SATA  V_HDD 5v  都正常。但是硬盘就是不转,贴着硬盘听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换好几块硬盘了都这样,这会是哪的问题,有高手帮解答一下!!!

网友:
补充硬盘接口图纸

网友A:
都换了好几个硬盘了   就看主板 测下硬盘到南桥之间的信号线阻抗正常吗?   不行刷个BIOS  换南桥

网友B:
哥 测测硬盘的接地有不

网友C:
一般是那四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好几个硬盘了   就看主板 测下硬盘到南桥之间的信号线阻抗正常吗?   不行刷个BIOS  换南桥

南桥到电容有0,3v电压电容到硬盘是0v ,电容,南桥,BIOS都已搞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 测测硬盘的接地有不

有的,硬盘板上都能测到5v和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那四个电容的问题

电容已换,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硬盘板上都能测到5v和3.3v

我是说硬盘口的接地 接好没 没接地形成不了回路 它不会转的

网友:
南桥没问题的话就是那四个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硬盘有了电就会转啊   那真的是不是硬盘地没接到主板的地

网友:
没有数据交换,硬盘不会转的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 呵呵 期待结果

网友:
到底是为什么?等楼主公布

网友:
修好了吗 什么状况呀

网友:
好像是硬盘上有个什么电压要被拉低才行,忘记了,以前有搞过一个,就一个类似检测  的线断了,硬盘死活不转

网友:
硬盘通电 就会转吧。可以接台式机 供电 试试哦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