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怎么跑线路呀?

楼主(2015-08-21):
像H81主板  开机电路 如何跑?

网友A:
按时序跑 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找图纸看到弄

网友B:
按图纸来跑    或看IO脚位来跑  比如触发脚连接到PWRB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图纸来跑    或看IO脚位来跑  比如触发脚连接到PWRBIN

在哪能找到图纸呀?

网友:
先学会看电路图,根据电路图和电子元件常见的连接方法,结合进行跑线。

网友:
找图纸看图纸

网友:
只要有电路图跑线其实很简单,有点位图就更好了。如果电路图和点位图都找不到那只有看单元电路的芯片数据手册参考来跑线或者靠维修经验了。

网友:
现查图纸 时序 电路动作条件等

网友:
先学会看图,再来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跑 内存-桥-总线-cpu

你确定看完那几个字了吗?人家问的是开机电路 不是时序

网友:
都是大师级的任务呀…………

网友:
最怕没有图纸跑线路,绕来绕去都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