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1P 30分钟定时掉电 求救?

楼主(2015-08-21):
谁修过 这类故障   以前修过E40 30分钟掉电 是进水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567-1-1.html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温控,散热是否有问题再说,或者可以看安全模式下试一下看是否掉电

网友:
坛子里很多大虾说刷BIOS搞好了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不行就刷刷BIOS再不行就换个桥

网友:
以前搞过30分钟准时掉电,是BOIS

网友:
进水之后有没有开机使用

网友:
嗯,碰到过30分钟准时掉电的,坛子上讲是BIOS,我刷了几个都不成功,退给客户,白忙活。
感觉应该还是BIOS问题,只不过有时候刷不对路,我有连用几个芯片都是坏的,芯片是好的时候又连刷几个程序才成功的,没太多时间,搞搞就放弃了

网友:
搂主开刷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弄个改良的应该就好

网友:
我刷的是一样的好机器备份出来的  那一台不掉电  ,还是30分钟掉电! BIOS的可能性不大 。。。明天换HM6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温控,散热是否有问题再说,或者可以看安全模式下试一下看是否掉电

温控电路控制待机的电阻 拆了  还是定时掉电呢?

网友:
我的是三分钟掉电

网友:
可能温控散热内存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同意楼上,温控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不如上示波器按时序抓掉电,看能否找出思路

网友(2015-09-21):
进LOGOL掉电,这个机器有通病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好说,准时掉电八成是BIOS问题!而且随便下载的还不一定好用,要工厂程序才行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