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5-08-21):
  我的电脑开机无显示,经过替换试验,除了主板,各个部件都没有问题。用检测板检查,跑的码是先是70,然后D0,D1,D2让更换内存;。再来了个码00,说是正在载入系统;最后显示98。 我这个板子是不是内存槽有问题啊?
开机时风扇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的。

大神们,帮一下

网友A:
这个主板修了都管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修了都管不久

好吧 那我是修好 还是换了好?

网友:
看看各个时钟正常不,然后量下电压,要是再不行,要么换,要么检测大部件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修了都管不久

你就是再扯蛋,只要他正常使用的话,不被雷击 怎么就不能用多久了

网友:
如果有能力就修修呗,不然的话就换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