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

楼主(2015-08-21):
主板12V断路,我先换个二极管,不行,然后再换个副IC,都是不行,之后我又换了主IC,不放U就亮机,放U不亮机,好像断路的现象,是什么问题尼,我就搞不明白,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呗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不放U就亮机, 放U就不亮机,

网友B:
不放CPU能亮机?这是神马呀

网友C:
不放U可以亮机 我是初学者别忽悠我

网友D:
我这里有几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

网友E:
是12v短路吧?放u不能开机,不放u就可以开机吧?查上下管/电源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F:
会不会是CPU也短路了,换个U试试

网友G:
这个会不会是cpu坏了啊?!?

网友H:
这么牛逼的主板,不上U都能亮机,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牛逼的主板,不上U都能亮机,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不放U就亮机, 放U就不亮机,

是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CPU能亮机?这是神马呀

我也不知道,真是神奇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放U可以亮机 我是初学者别忽悠我

我也是啊,没有忽略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几个都没有修好

我也是修不好,真难搞

网友:
不修了,这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12v短路吧?放u不能开机,不放u就可以开机吧?查上下管/电源芯片是否短路

没有,就是那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CPU也短路了,换个U试试

换了几个好的U了,都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会不会是cpu坏了啊?!?

没有啊,我换了几个U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啊,没有忽略你啊

不放u开机屏幕显示,如果是那样,你这块板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