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板电压一直在跳变!!~~~

楼主(2015-08-21):
我手里有块电源板。修之前12V跟5V一直在跳变。6V跟2V一半一半的变,当电压下滑时,听到开关管打开的声音。把4个相关电容换掉后,12V基本上稳定在12V以上。。但是5V还是不太稳定。。从5V下滑到4.5V。然后听到开关管响一声然后恢复到5V。然后不到2秒又跳到4.V。反复不停。。!~~请教一下高手,缩小一下范围。。。

网友:
电源模块正常码

网友:
前面的300v稳不稳定,把开关管也换下

网友:
断开驱动板 看看

网友:
测大电容是300V以上。驱动板一直没往上装。。(其实是找不到了!)开关管没有换,因为12V这路是正常的。响一声后12V这路。明显高于12V。。。就是5V出问题浮动在1V以内。。开关管才工作。并且有声音。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换下光耦看看

网友:
  想秒的话、。直接更换稳压二极管、。

网友:
查查稳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