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xiaomi小米 3 电话卡插槽 换了 能换吗

楼主(2015-08-21):
就是里面的六针坏了 成三个了 这个能换吗
小米

网友:
能换,剪掉铁皮上的一点,拆掉卡座芯换就行了。要用尖烙铁头。

网友:
能换 风枪直接搞定

网友:
实地不是培训电脑吗 手机也开始了?

网友:
可以换的 风枪烙铁都能

网友:
可以换的,买个卡芯换上就行,用风枪加热抽出来

网友:
是小卡取掉卡后没上套又插进去了吧 然后强行抽出来就这样了吧 换卡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