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8-21):
   拿来,显卡修得一塌糊涂,报价换显卡。换了显卡还是一样问题,电流有明显跳变,可以到1.8几。按开关可以关机,我把北桥也重新值了一遍还是一样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上面的小供电,这个机器要2点几安才亮。

网友:
显卡,CMOS电池电压,北桥上面一个电容通病等等。。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原件位置不对或雕件

网友:
各个小供电都查查吧 1.8亮不了的

网友:
查查供电和小电容吧,还有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跟滤波电容无关,电压全部都有。此机最后放弃了,感谢各位。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  ,,,还没有搞好啊

网友:
这机器不是可以改集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