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C150N白屏,开关好用,求助

楼主(2015-08-21):
三星S22C150N白屏,开关好用,也刷程序了,依然白屏,屏供电正常,求指点!
三星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下,或者改驱动板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先换屏线试啊。然后是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通病的 就是在VGA口哪里有一个八角芯片 先加焊一下 不行就换 如果找不到就用二极管该一下

网友(2016-10-20):
我的也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