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清灰步骤及要点

楼主(2015-08-21):
     笔记本清理灰尘的核心步骤:

  1、使用十字螺丝刀将笔记本背部散热器模块后面的螺丝拆开(建议大家拿个盒子放螺丝,以免丢失螺丝)。

  2、一般使用较久的笔记本拆开散热器后外盖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内部散热期风扇积有厚厚的灰尘。这些灰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笔记本的散热效率。下面我们首先再用螺丝刀将笔记本的热管、散热鳍片、散热风扇等等拆下来清理,一般灰尘不多的笔记本也可以只拆下笔记本散热风扇。

  3、当将散热器风扇螺丝全拆掉后,我们首先将散热风扇的供电4pin接头小心拔出来。拔下散热器4pin电源接头后,我们就可以将散热器风扇小心翼翼的取出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对内部一些灰尘进行清理了。我们首先使用海绵或者卫生棉沾上少量酒精将以上笔记本散热器下面的一些灰尘全部清理干净。另外一般笔记本散热片都是铜质不生锈材料,如果清理不是很干净,我们可以拿到自来水管中去冲洗或洗刷。

  4、散热铜管与散热片清洗完毕之后,接下的散热风扇清洗算是难点的,首先拆开散热风扇外壳,如果不好拆卸的笔记本也可以不拆卸,使用吹风机将内部的灰尘吃出即可,一般散热风扇用刷子扫干净就行,您手头如果有机油,也可以把扇叶拿下来,并加点儿机油润滑,效果更佳。

    cpu散热风扇清理完毕之后,主要的散热模块灰尘清理就即将结束了,剩下的就是更换散热硅脂,旧的明显已经发干发硬,果断擦干净,换新的,如果不换的此次清理灰尘效果不是很大,所以强烈建议重新换cpu散热硅胶,大家可以去电脑城购买,一般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需要注意的是:旧硅脂没必要彻底弄干净,因为某些已经粘的太紧,很难完全清理干净,一般差不多就行了,过犹不及,万一手抖了一下,岂不是很麻烦?点到为止就好了。

  5、以上操作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清洗干净并晾干的散热片与散热管重新安装回去了,可以先别急着上螺丝,先把散热鳍片压在芯片上面,看看有没有良好接触,接触良好后再安装固定螺丝即可,注意这里固定螺丝一定不能过紧以免损坏主板,但也不能过松,而影响散热,而是应该当稍微用力扭不进的时候即可。

  6、将cpu散热风扇安装到位,并且将风扇4pin电源接口插入主板对应位置。

  笔记本电脑清灰时注意事项:

  1、试机。清灰前一定要试机,看看机器起动如何,声显网u都正常不,重要的是键盘所有的键都正常不。不没这么细也可以,就让客户看着清,出了问题不负责。还要看清哪儿过热不,不然要倒大霉的。如果客户说是热的开不了机,那可是另一回修法了,可开机也要试试能开多大会,时间太短就问题大大的了。

  2、降温。很多朋友试机立即拆机,这样做很不好。会造成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一定要先降温。让机器自己放置一二十分钟自然凉,或用风机吹凉。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故障。

  3、拆机。笔记本是个精细的机器,拆机时一定要精力集中,看清哪儿有什么东西,锣丝是多大的,多长的,这个很重要,线是怎么走的,如何固定的,不行一定要做记号,这样在安装的时候才能不会装错,才能快速安全的装好。

  4、除尘。拆开机器就好说了,在下cpu或显卡散热片时要注意,有的机器时间长了,散热片被胶固定住了,拆不下来。此时不要硬拆,不要往下掰,而是用手轻轻的顺板的方向扭动。轻轻的别一下就下来了。

  5、装机。主板拆下后一定不要乱放,不要乱摸,更不要让客户自己动。以防变形和碰掉件。装机时要看清,对好位置,轻轻放入,笔记本设计的很好,不用力就能放入就是自然的。然后按拆机时的顺序逆安装。安装时安自己做好的标记,轻轻装好一定不要用大力去按哪儿,也不要用大力去上哪儿。如果装不上一定是自己没放到位或是有问题。

  6、注意无线网卡和内存一定要用橡皮先擦干净,免得不开机就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