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集显开机报警七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21):
戴尔M5010集显开机报警七声怎么解决

网友:
更换换显卡芯片

网友:
报警七声是显卡,还能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 是 显卡 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不是北桥吗,通病了都,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北桥吗这个

网友:
我正使用些电脑,自己修了两三回了,不用说直接加焊AMD北桥,或是直接换北桥就OK.

网友:
DELL 7声不论独显集显 都是北桥坏

网友:
绝对北桥 兄弟干了他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有问题

网友:
北桥植珠回焊

网友:
修北桥不行就换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 论坛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 90% 是NB 坏了  上杀猪台  焊吧

网友:
不是显卡就北桥  干了

网友:
集显?北桥?我是都没看懂啊

网友:
北桥啊 通病

网友:
是集显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直接干北桥就好了

网友:
你的南桥是否是HM55的,若是,换掉

网友:
七声那不是北桥就是显卡了

网友:
风枪吹下北桥,你会有惊喜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是 显卡 或者内存问题
人家都说了 是集显 , 还显卡

网友:
7声北桥 8声显卡吧

网友:
七声响无显示,焊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七声是北桥 8声是显卡

网友:
先加焊桥,不行再换桥

网友:
AMD的吧 加焊北桥就好了 最好植下球吧 免得 返修

网友:
加焊或者重做北桥吧

网友B:
北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不是北桥吗,通病了都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这个都通病了

网友:
干干更健康 !

网友:
做下北桥就可以显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