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没待机?

楼主(2015-08-21):
DV4没待机,有19V,没3/5V,不触发。

网友:
有人修过没

网友A:
没3 5V就先修他啊 EC待机查啊 你就说这么点信息 你想咋样啊

网友B:
查看EC的各个供电脚、

网友C:
这种问题还不秒杀

网友D:
没有3V 5V 的机子应该好修的吧,找线路图 把待机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都查一遍,都正常的话就换了他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3 5V就先修他啊 EC待机查啊 你就说这么点信息 你想咋样啊

图纸纸不对
在找啊

网友E:
没待机还是比较好修的首先打阻值        再 从待机的条件查起条件满足基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EC的各个供电脚、

HP的电路不怎么懂

网友F:
不懂就直接换待机芯片呗 不懂电路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坛子里这么多DV4的图纸 你按板号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不秒杀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直接换待机芯片呗 不懂电路就没办法了

换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待机还是比较好修的首先打阻值        再 从待机的条件查起条件满足基本就好了

I/o的条件不懂有哪些

网友G:
查3 5v产生条件呗!

网友H:
如果没有3V,5V就修它呀,然后再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3 5v产生条件呗!

没有一样的图纸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这么多DV4的图纸 你按板号搜啊

没有和我这个一样的图纸啊

网友J:
这个要按时序去修啊

网友K:
修待机电路啊,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3V 5V 的机子应该好修的吧,找线路图 把待机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都查一遍,都正常的话就换了他基本上就 ...

下了个,图纸不一样

网友L:
主电压下去没有,一般这种没有电流都是主电压没有,很好修的,有的可以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和我这个一样的图纸啊

那去某宝看看

网友:
我也是不懂!论坛都是大神啊

网友:
先修35v啊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3V,5V就修它呀,然后再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应该是检测到有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按时序去修啊

不怎么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待机电路啊,用的什么芯片啊

放了好几天了,记不得了

网友M:
没图纸就先待机IC的PDF啊,看看条件满足了没有,满足了就追追待机电路

网友N:
认真,细心,观察

网友O: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查待机IC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电压下去没有,一般这种没有电流都是主电压没有,很好修的,有的可以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19v是有的,没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认真,细心,观察

正缺着,以后得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查待机IC的条件

公共点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图纸就先待机IC的PDF啊,看看条件满足了没有,满足了就追追待机电路

查了好久,还是没头绪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你就查3v5v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
这个开机上3 5V不出来的吧

网友:
你查待机条件 看看缺少什么条件啊

网友:
那还是要查待机IC条件,条件满足的话就是IC有问题,或者上下管

网友O:
用示波器点住上管G极,瞬间有波就是待机IC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示波器点住上管G极,瞬间有波就是待机IC是好的

没有示波器

网友:
你是说淘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