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失灵怎么办?

楼主(2015-08-21):
  首先我们来说说产生笔记本触摸板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可能是触摸板驱动程序受到损坏或者用户不小心卸载掉了。

  2、笔记本触摸板被关闭了

  某些笔记本可以通过设置关闭触摸板,因此如果您不小心关闭了触摸板,自然会导致触摸板失灵。

  3、电脑中病毒导致

  4、笔记本触摸板出现故障,(如进水、内部有异物等)。

  笔记本触摸板失灵的一般解决办法: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这样处理,首先我们重新启动电脑试试,因为某些程序运行出错,导致内存运行错误也会出现暂时触摸板的现象,如果问题依旧,我们再次重新启动电脑,然后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启动,我们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进入。

  如果以上方法依然不适用,那么我们首先进行病毒排查,使用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全盘扫描,没有检测到可疑病毒的化,下面我们就需要重点检查以下几个方面了:
  ①首先检查笔记本的触摸板功能是否锁定关闭了

  如果不小心操作电脑,误按到关闭触摸板键的话,就可能将笔记本触摸板给关了,所以当出现触摸板不可用,可以尝试按fn+f6组合键开启触摸板(注意:某些笔记本可能采用fn+f6开启或关闭,但也有部分品牌笔记本不一样的,具体大家可以查阅下对应品牌型号笔记本的使用说明书,或搜索下资料)。

  ②检测触摸板驱动是否正常

  您可以先卸载掉原来的触摸驱动,到官方下载最新触摸板驱动试试。简单一点,大家也可以安装驱动精灵检测下驱动是否有问题,如有问题,修复一下即可。

  如果以上方法仍然不可以解决笔记本触摸板失灵,那么大家不妨重新安装系统或者系统还原到出厂设置试试,这也是本文的终极解决办法,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那么问题很可能是触摸板本身故障,如进水、内部异物导致触摸板损坏等,这种情况建议拿去检修。

网友:
有的新笔记本ec程序坏了会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