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543怪问题

楼主(2015-08-21):
DELL3543怪问题,今天 修的,待机芯片1125C,用风枪吹下热着能开机,一会了就开不了,进水机,可能断线了,没有图纸——,请大侠们说说怎么修…………

网友:
是不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芯片 不行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芯片换了,滤波电容也换了,这些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估计有断线的地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