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楼主(2015-08-21):
  首先,电脑无音看似简单,其实有时问题比较复杂,既涉及到硬件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软件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先查明原因,看是软件还是硬件出了故障,然后针对问题对症下药。以下有几种方法可以尝试。

1、检查声卡、连接线,以及音箱等设备是否连接正常,运行杀毒软件进行杀毒。
2、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有无问题,即看前面有没有出现黄色的小图标, 如有,重新安装这个设备的驱动程序进行解决。
3、有声音但不见小喇叭时,打开控制面板----声音和视频设备----音量,在“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前打上对号。
4、无声音又无小喇叭时,打开控制面板----添加与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在“附件和工具”前打对号,点击“下一步”,然后,关机重启,系统会提示安装新硬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即可。
5、双击小喇叭--选项--属性--把“麦克风”前面的钩打上即可调节。
6、卸载声卡驱动程序,重新进行安装或升级声频驱动程序。
7、当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时出现“找不着AC晶片”提示,有可能是电脑中毒,或者因违规操作误删了声卡驱动程序,抑或是内部软件冲突,解决的办法是重装系统和驱动程序。

8、关机后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重新开机,有时声音问题会自行解决。
9、开始—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声音,看看是不是调成无声的了,然后选windows默认。
10、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这就打开了注册表,点几HKEY-CURRENT-USER,再点击其中的ControlPanel项,再击其下的Sound中的Beep将它的值由No改为Yes重启,是不是又听见久违了的开关机声音了。
11、把原来的帐户删除了,创建一个新的帐户,这样开关机就有声音了,可能是用户配置文件出错造成的问题,可以先开启来宾用户guest,重起试试看下有没有开关机声音,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用上面的方法了。先要创建一个管理员帐户,然后就点击这个出问题的帐户,然后按着提示就可以删除了,在删除的过程中它还会提示是否要保留原来帐户的文件,在删除的时候最好要备份收藏夹,还有开始菜单里的安装软件创建的文件夹,搞定后再把它们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笔记本电脑突然没有声音了原因分析:  静音问题:有时候电脑没有声音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开启声音或者调成了静音。当然造成声音没有开启的原因就多种多样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解决办法都一样,而且很简单,就是直接开启声音即可。

  驱动问题:驱动程序是计算机和硬件进行通信的必备程序,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程序,计算机将无法识别硬件,因此,我们要查看自己是否安装了声卡驱动,亦或者在更新驱动之后出现了没有声音的状况,解决办法都一样,重新安装驱动即可。选择驱动的时候一定要看版本是否正确,如果不能确定可以安装万能驱动。

  服务问题:其实这是很容易被大家如略的一个原因,有时候我们安装完成驱动后仍然没有声音,有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声卡坏了,其实在你考虑声卡是否损坏之前还有一处可以检查的地方,那就是服务,右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找到服务选项,双击进入,找到Windows Audio选项看它是否开启了,如果没有,把它开启并设为自动。

  病毒问题:听说有一种静音病毒叫做波形静音病毒,中毒之后的现象是电脑开机静音,没有系统启动声音,查看波形音频被调为最小,不能播放声音,即使你调了过来,过了几分钟又自动静音。解决办法,在安全模式下进行病毒的查杀,如果不行可以下载专杀工具进行查杀,还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吧。

  接口问题:笔记本虽然有内置的喇叭,不过很多人还是喜欢使用音响或者耳机来听声音,链接音响和耳机就需要接口,一旦接口出现问题,声音也会跟着出现问题。判断是否是接口的问题很简单,换个接口试试看是否有声音,如果有就证明这个接口有问题。解决办法,换个接口即可,当然你也可以叫人来修理这个接口。

  音响/耳机问题:音响或者耳机应该是很多使用笔记本的人必备的,但是多一道工序就会多一个出问题的环节,没有声音自然也跟它们脱离不了关系,是否是他们的问题很容易判断,就是不使用它们看看笔记本是否能够发出声音(一般都有内置喇叭),如果能就证明是它们的问题,解决办法就很简单了,更换即可。

  声卡问题: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很大可能是因为你的声卡有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只有更换声卡了,当然在之前可以送修专业人士,看看是否是声卡的问题,确定问题之后再进行处理,硬件是硬伤,除了修理和更换别无他法。

网友A:
你这是哪复过来的,复得还很专业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复过来的,复得还很专业的嘛

你都说专业了 还不点个赞

网友:
升级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软件 是软伤,是可以处理的。

网友:
我电脑这么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