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3-571G 开机过logo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8-21):
宏基 V3-571G 开机过logo后进不了系统.,电流表显示1.5A,前面以为是硬盘问题,把硬盘格式化了还是老问题,后面又把内存换还,故障依旧,因为主板是刚刚换新的就没有考虑版的问题了 ,最后换CPU好了 。

网友:
CPU的故障,几率很小啊

网友:
碰到的不多    一般HM65的  配上95831的cpu供电芯片的cpu最容易坏。我碰到的不止一个了什么cpu引起来的蓝屏啊,死机啊掉点的都有,数不胜数

网友A:
这机器还烧CPU 真没遇到

网友B:
应该是自检过后不能引导,之前也碰过一次,什么都换过了,最后换一个CPU好了

网友:
cpu 坏得多呢     尤其二代的     呵呵

网友:
不要说你换板前那块板是好的 呵呵

网友C:
有个华硕的笔记本  搞了我老板好久   是在我们这里修的  用了一年了  拿过来是装不了系统  修了一会儿后 开始卡LOGO了 换南桥显卡都不行  无奈定了个CPU  也不行  最后换EC好的  在去仔细的找了一下以前的单  也是换的EC  头都大了

网友:
二代的CPU坏的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AMD的芯片就是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还烧CPU 真没遇到

这个是二修机,板是上家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华硕的笔记本  搞了我老板好久   是在我们这里修的  用了一年了  拿过来是装不了系统  修了一会儿后 开 ...

呵呵,是有些机子让人莫名其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自检过后不能引导,之前也碰过一次,什么都换过了,最后换一个CPU好了

呵呵。要是早看到你的贴子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换主板换CPU,价格能接受?遇见很多二次报价客户放弃维修的。

网友:
先换外设,再修板子。

网友:
这机器坏CPU的好多呀,但是一般能点亮都很少考虑CPU  的

网友:
应该是U的缓存模块坏了,

网友:
很少见到cpu烧的,遇见的都是认为损坏的

网友:
cpu坏的不多的,一般都是放到最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二修机,板是上家换的

上家换了板子   没有修好  ……楼主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有些机子让人莫名其妙了

之前也是换过EC 的   因为焊的太好了  所以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换了板子   没有修好  ……楼主幸运!

哈哈,可能是开机装系统都可以,没有怀疑CPU吧

网友:
一般能亮    进不去系统  蓝屏死机  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