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断重起

楼主(2015-08-21):
P43板子,E5200CPU 拿来时点不亮,风扇能长转,测cpu供电不正常。
    换CPU供电芯片UP6206AK后,cpu供电正常,但点不亮,测pci B16无时钟。奇怪的是重启后风扇转几圈就停,不断自动重启,测开关针有5v,A14脚3.3VSB正常,拔了显卡和cpu供电12v,症状一样。
    我拔了cpu供电12v,仍不断重启,是不是可证明故障与cpu供电管理芯片没关系啊,我总担心是芯片没焊好,望高人指点。

网友:
不要纠结重不重启什么的,按照不跑码的思路修。

网友:
我平常修不断重启大多是IO问题居多

网友:
不要太花时间研究一个东西    时间效率很重要

网友:
拍个图,或者搜索一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开机后,用手触摸芯片或小元器件,看哪个烫手

网友:
看时钟有没有,如果没时钟信号,cpu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量一下

网友:
如果时钟正常,查查io与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io有问题吧?!??

网友:
blos io 南桥

网友:
4P供电拔掉,看是不是还掉电。

网友:
看看时钟有没有,再查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