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驱动板没成功,求高手帮忙分析哪里问题

楼主(2015-08-21):
今天想做个测试,改通用驱动板,找了个好的19寸好用的显示器试了下 ,结果还是不成功  我已经折腾好久了,求高手帮忙分析问题所在显示器型号:长城M9WHK5
屏型号:M190A1-L07

论坛限制图片大小。不知能否看清,用的是MT6820-B 驱动板,
1,我看的是 单8  分辨率 1440*900
2,驱动板定了好多块,以前也折腾的没成功过,所以不知道他自带的程序对不对了,在论坛下了个,刷进去 不好用。吧原驱动板的程序备份 刷进去 没反应
,没出屏供电,没出ON/OFF
毫无反应啊,高手帮忙看看是不是还是程序不对  我接的都对不,没接开关板

一开始以为是单8.跟群里朋友咨询  是双8.
我的问题是驱动板不对,买的免刷的 不支持刷写的。让我刷了  应该是废了,因为 起码的 ON/OFF  屏供电都不出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排线不对吧,用回原版的排线试下

网友:
屏线不对吧

网友:
屏线都不对,,,,,,,

网友:
屏线不对 是双8才对

网友:
你搞单6的平线 怎么可以 呢  双8

网友:
这种屏基本都是双8的

网友:
双8屏线,换条屏线肯定好

网友:
可以尝试重新装屏线

网友:
双8屏线才对

网友:
屏线不对头呢 换了试试

网友:
屏线不对哦

网友:
双8的屏你用单8的屛线能行吗?换屏线即可。

网友:
呵呵,,单八的屏线点双八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排线不对吧,用回原版的排线试下

但是他说没屏供电,估计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屏线错的 改19寸的

网友:
晕菜啦  用双8的屏显

网友:
驱动板是通用的吗。

网友:
那就在网上定个原装的换上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