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光驱弹不出来怎么办?(详细图解)

楼主(2015-08-21):
  打开我的电脑,找到光驱的盘符,右击,选择弹出,试试这样是否可以开启光驱,如果不行,再利用光驱的应急口打开。
右击选择弹出

  笔记本光驱一般在盘托上都设计有应急孔。找一根铁丝,或铁丝类的东西,细牙签也可以。在光驱的按钮胖有一个小孔,插进去后,顶到头,再往里顶,光驱的托盘就会打开。

位光驱上的应急孔

  注意,不要用柔软的东西去应急孔里捅,以免折断或无法达到开启的目的。因为在插入铁丝后,还需要再向里顶才可以将光驱内部的托盘开关顶开,将托盘打开,否则是打不开的。

  光驱面板上有一个强制出仓孔,一般光驱发生故障无法退盘出仓时就非常有用。我们还要准备一条牙签或回形针之类的硬细物。

  使用牙签用力插入应急出仓孔,这时光驱托盘就会弹出一小部分。此时再把弹出的一部分托盘往外拉出就行。

  再来看看内部 结构。所谓强制出仓口就是内部零件借助外力把托盘顶出来。

  在内部结构中,我们会看到,托盘的弹出需要用齿轮和皮带的带动。大部分光驱不出仓是因为这两处出现问题。

  跟据故障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更换磨损的齿轮或老化的皮带。应用强制出仓口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更换零件才能治本。但一般光驱会一体老化,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如果老化严重最好考虑更换新的光驱。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
呵呵  以前只知道插进去就弹出来。不知道原理

网友: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