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5-08-2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821150530.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821150457.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821150519.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821150510.jpg接一台HP  DV4机器,机器比较新,看上去还不错,故障单上面写着开机掉电,通电一看和故障单写的差不多,电压上到0.6左右马上就掉,从开也一样,没办法了,拆机,电动螺丝刀就是爽啊,几分钟就看见主板了,把主板取出来看看有没有烧毁,进水之类的痕迹,一看板子很新,没有烧毁和进水的现象,给大家看看板子容貌    主板通电开始量电压,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该出的都出了,主板也没什么不正常或者元器件很烫的情况,这下有点不好搞了,看看论坛有没有图纸,或遇到同故障的,一看没有图纸,晕了,逛了一下很多人都说BIOS容易出问题,我可没有直接刷BIOS,反正也没什么思路了,抽支烟想了下,前几天修了一台HP机器具体型号没记住,故障现象差不多,也是上电马上掉电,最后查图纸发现温控电路不正常,因为温控芯片直接和EC有联系,如果温控芯片不正常的话,就会造成EC停止工作,就是我们看见的一开马上就掉的情况,看图纸直接把八只脚的芯片拆了,意思就是不让EC读取温控,这台DV4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在主板上找到八只脚的芯片,直接拆了,通电开机一路小跑,接屏完美亮机,进系统正常,风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此贴没什么技术,只是以前修到过这种故障,修机器得学会换位思考,这个很重要,求加分

网友:
怎么上传的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图,但我知道你所说的了。

网友:
添加附件才可以的 不错

网友:
图片要用上传的 不能用复制的 复制的看不见

网友:
论坛里面有帖子,其实是显卡芯片坏掉了,因为温控直接进显卡。

网友:
因为显卡里有控制温度的信号,可以直接换显卡。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我的本本也是掉电,它掉电是没有规律的,有时开机就掉,有时又可以用好久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没有遇到过  头次看见!!!!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能用住么

网友:
拆了温控芯片对机子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但是正常情况摘温控芯片是不行的  因为里面有程序 smb 系统管理总线在里面

网友:
请问楼主掉电后待机电流是几何?

网友(2015-10-02):
电流是不是0.5掉电? 问下你的板号多多少  要个图纸

网友:
上次修到的90报错也是下了温控芯片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一下哪一个八角芯片吗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看到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图,但我知道你所说的了。

你知道是哪一个芯片坏了吗? 说一下 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一个图片都没看到。。。

网友:
拆掉不装会失去超温保护,应该换一个好的温控芯片再看看是否仍然正常。

网友:
楼主威武 牛逼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