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到LOGO掉电

楼主(2015-08-21):
联想Y470开机到LOGO掉电,板号LA-6881P,开机检测各电压正常输出,量测开关SW1有正常3V,按SW1有0V-到3V跳变,很多人都说此3V无法恢复,可我这台能恢复,而且是很稳定的3V,取掉开关板,用镊子短接开机,也是掉电,取掉主板开关插头,短接开机不掉电,关机后重新开机又掉电,刷EC bios后第一次开机不掉电,关机后开机又掉电,刷南桥BIOS后,还是第一次开机不掉,第二次又掉电,请大侠指导下,此机后面怎么下手呢?

网友:
没修过此现象的高手吗?

网友:
还发现一个现象,在logo出来一瞬间,按F2进bios设置就不掉电,一重启就又开始掉电,每次出现LOGO一瞬间时,按F2就不掉电,这是啥问题呢?

网友:
进BIOS开机半小时,都不掉电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好了,试用两天没问题,客户取走用了两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掉电,加焊后又OK了,现在还在测试,难道要更换吗?还是其它原因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进入BIOS后就开始启动系统,进BIOS不掉电,那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修复一下主引导分区,重做系统,换个内存桥试试

网友(2015-09-21):
是通病,我是也是这种情况,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现在也有一台,进系统之前不定时掉电,还在找思路。

网友A(2015-11-23):
头疼啊我也遇见这问题但是是过3分钟左右就掉电cpu供电芯片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疼啊我也遇见这问题但是是过3分钟左右就掉电cpu供电芯片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

你的修好没有,我的是2分钟断电,准时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修好没有,我的是2分钟断电,准时的很

没有修好呵呵叫客服换班没有换就没有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