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200B液晶电视图像倒置花屏故障维修分享

楼主(2015-08-21):
    刚开始接到这台机子第一感觉就是逻辑板坏了,换一块就OK了,正在暗暗高兴,谁知打开机壳一看傻眼了,它的逻辑板和屏是一体的,最后就是逛论坛问度娘,终于把它弄好了,很多维修论坛都说是这台机子的通病,是因为存储芯片数据变乱了屏参数改变造成的,其原因是U201芯片的供电3.2不正常所致,电感L610有问题,但是我测电压很正常,电感也很正常,这就排除了由于电源问题的一种原因,看来应该是屏参数改变所致了!于是又问度娘怎么进总线调屏的参数,下面就是我的调过程,分享给大家,希望不要走弯路。

这个是机子型号

这是开机画面

开机画面

图像是倒置的

图像不但倒还花屏,这是我把电视机到过来拍的,所以看上去它的正的图像。

这是驱动板

这是电源板

大合影

这张是调后修理好的照片
具体调节是这样的:按遥控器上的“菜单”键,选择“图像”再按“OK”键进入图像子菜单,选择“对比度”,依次按“9”,“7”,“3”“5”键就可以进入了,把工厂菜单里的“HotKey”设为”ON”,

再选择第九项“Other”

然后选择“Project info”

在“Project ID”里面选择对应的32寸型号参数就行了!

最好分享一张修好后的电影超能查派的靓照,以上这些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能否把数据用编程器读出来,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重置屏 MCU

网友:
跟屏没有关系,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第二张一看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不错哦,又学到一招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A:
就是说这事是软件故障时把?总感觉不像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没看到花屏是怎搞好的噢。原谅新手吧。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这事是软件故障时把?总感觉不像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屏的问题,可是后来朋友们都说这款机子的通病就是会驱动板数据屏参数变乱就会这样了!

网友:
强,,我的TCL52寸最早的那款L52H78F  出现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