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偏高

楼主(2015-08-21):
MIG41TM 1.0的板子,拿过来不断重启。拆机测量内存(DDR3)2.01V,明显过高,可是换完内存供电故障依旧,包括供电管和反馈电路。看论坛上有的说BIOS会引起这种故障,于是拿掉BIOS开机测1.53V正常了,但是刷完BIOS故障继续,只要跑码立马上去,去掉CPU不跑码测又正常,无思路了,有遇到的前辈请指点一下下。

网友A:
内存供电IC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IC换了没

换过了,没用

网友B:
华硕有些G41的板子,也有这种情况,属于正常情况。跑码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有些G41的板子,也有这种情况,属于正常情况。跑码就正常。

关键是跑不完,到D4重新跑

网友:
查SPD 3.3V

网友:
SPD正常,不上CPU,也就是说不跑码了就正常,只要上CPU一跑码就上去了,挡D4重启循环

网友:
楼主COMOS放电了没?
取下BIOS芯片供电正常,说明内存的PWM和反馈都没有问题。
放电,再刷BIOS,查内存PWM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
cpu座子的针弯没

网友:
跑码后,从BIOS中读出电压设定值,通过SMBUS发送给基准电压源,如果基准电源发出的电压值不正常。。。那么。。。

网友:
真没见过高这么多的,只是知道1.8的 测到2V  是表笔不准,你的会不会也是这样啊

网友:
应该换个内存拿个IC,你换了吗

网友:
你的表准不准的,便宜的表容易检测不准的

网友:
重点查下那些小电阻看是不阻值变了

网友:
查供电IC的BOOT相连电容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的问题,系统总线控制内存电压的,系统总线发出的信号有问题,可能内存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吧。

网友:
跑D4有人刷过BIOS好的

网友:
上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搞的头痛,,直接扔了。。。

网友:
查基准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