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暗屏

楼主(2015-08-21):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55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不亮机,由于是发货过来的,特意和客户沟通具体故障,确认为不亮机后,先加电测试发现屏幕开机的时候有反应,拿来手电照了一下原来是暗屏,先拆开B壳,发现屏上是标签,是今年4月份修过的,换过屏,是一张同方的机器拆机的二手屏,直接用替换法,先换掉机器本身的屏可以正常显示了,说明问题在屏上,于是接上原来的屏进测量,屏供电,电源电压,升压芯片出来的电压都有了,灯条排线上的电压28V也正常,既然条件都满足,所以怀疑灯条的排线虚焊,用手一压灯条排线处,屏幕亮了,这下知道问题了,但是维修起来很难,那个排线很难焊接,于是想到如果找到同样型号的屏把背光换了不是很方便,接下来就是对型号,坏屏是一张京东方的屏,于是到我换下来的N张屏中找,功夫不复有心人,还真找到一张海尔机器上的碎屏和坏屏的型号一模一样,真是太高兴了,马上行动,先点了一下杜碎屏,背光可以亮,拆开把碎玻璃拆下来,再把机器本身好的玻璃换上来,此处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把玻璃弄坏,不然全费了,小心的换上后,把铁框安装好,最后装机测试,联想的LOGO出来了,正常显示,测试一个小时没问题,打包给客户发走。
各位同行,有些碎屏千万要留好了,说不清什么时候用的到。

网友:
多谢各位的加分。

网友:
坏屏我一般只把电路板留下,不然太占地方

网友A:
换起来就是感觉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起来就是感觉太麻烦了

不麻烦的,只要小心一点就OK。有些客户觉得换屏太贵了,这样即能挣钱,还能让客户满意。

网友:
换背光了,呵呵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背光问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