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无5V输出,SG6841多脚电压跳变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5-08-21):
  一台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加电黑屏,指示灯不亮,测5V、12V没有输出,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电源管理芯片是SG6841DZ,实测300v电压正常,测SG6841DZ的1脚0v,2脚0.09v,3脚电压6.1v~14.9v之间跳变,4脚电压0.01~2.92之间跳变,5脚电压0v,6脚0v,7脚电压在2.5~10.7之间跳变,8脚电压0v。分别断开12V、5V的电感测量SG6841DZ的7脚电压,故障没变化,电压还是在跳变。换了光耦和TL431,换掉22μF/50v电容,故障依旧,换掉SG6841DZ电压还是在跳变,查了C945、A733均正常,晕死啦!在线量过几个二极管都貌似正常,再次查!先查了下SG6841DZ各脚对地(1脚)阻值,发现4脚阻值只有89K,有充放电过程,应该趋向无穷大啊,高兴了一下,立马拆下与SG6841DZ周边所有电子元件的一脚,仔细测量,看SG6841DZ4脚对地阻值,直到测到D903,一个1N4148的小二极管,发现其反向阻值就89K,找了个新的1N4148换上,测SG6841DZ4脚充电可以到无穷大了,还原其它引脚,加电,直接查+5V,耶!耶!电压有了5.04V,接上屏,开机--OK啦!

网友:
还不是短路  软故障 不好玩

网友:
这种故障倒是常见,实在找不到问题就得把所有零件测量一遍

网友:
显示器维修简单还是难的?

网友:
很想学学 修显示器

网友:
反向阻值小 这问题还真不好修

网友:
电源板上原件不多,我一般二极管不追电路,直接先都量一下。。

网友:
看你开头的文字 我就已经想到是二极管了 因为你说是6841 我也碰到不止一例 会跳变 要么取掉这个二极管 要么换一个就好   当然有些取掉可行要看电路  不是每一台都可以取掉的   楼上有朋友说显示器想学  其实我觉得 显示器不用学因为我没有学过就当时在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有看过师傅修过几次 一开始很小心 修一台也很慢 但是后面修多了以后就那样了  驱动板还比电源板难修一点  但是故障率高的是电源板啊 就那几个零件   另外提醒一下要做显示器维修的朋友  显示器故障率最高的是高压 和灯管 个人经验是 灯管远远比高压频率更高  你改了一个通用高压 可以用了 往往不是修好了 而是因为通用高压很多买来的时候就已经去了保护 其实根本原因一闪而过的 是灯管老化或者灯管线断了 导致的保护   这两天修的显示器比较多 就总结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本人认为还是容易修的,用二极管档一般会发现问题。如果还不行就动用到指针10K档。

网友:
分享了,图纸收藏着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