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21):
今天修一联想N480笔记本,版号是BM5238.之前是显卡问题,修了有两个月显卡又出问题了,开机电流一点几,来回有跳变,这次我又把显卡加焊了一下,加完后开机电流直接上到0.8几,没有跳变,停止不动,测电感电压全部正常,只有CPU集显电压没有,I3的U大家都懂的。内存重新插拔和换过都没用,以为是显卡挂了(ATI显卡)于是就换了个显卡。换完显卡故障依旧,心想既然电压全部都有,显卡也换过了那就只能刷个BIOS看看吧(之前因为显卡修过就没太多往BIOS上面想)。刷完BIOS更糟糕了,接电源自动上电到0.2几并且掉电,在把原先的BIOS刷回来还是一样,自动上电电流0.2几掉电。在论坛上看到有人修过同样的本子是BIOS芯片坏了,他说换了个BIOS芯片好了。心想我的是不是也是BIOS芯片坏了,因为我只动了芯片才这样的,后来又在淘宝上买新的芯片刷了装上,晕,还是0.2几。后来查图纸查到ALL_SYS_PWRGD的时候发现上电的时候这个电压瞬间有3V,这机器有上电时序,前面的电压都正常,继续往下查发现ALL_SYS_PWRGD到了U10。

U10第四脚也是上电后瞬间有3V电压,第一脚也是瞬间3V,第二脚电压稳定,去掉U10,在接电源测量ALL_SYS_PWRGD有持续3V电压,但是电流还是在0.2几。把U10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没有变化。到了这里就不明白了,U10下面写着不能被拉低,否则影响掉电时序,在继续追查PM_PCH_PWROK发现到了南桥,难道是南桥把PM_PCH_PWROK拉低了,于是又换了南桥,但问题还是一样,无奈向论坛求助,U10PM_PCH_PWROK电压被拉低还会有哪种情况会把它拉低??

网友:
断开试试,看看那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把R220拆掉,PM_PCH_PWROK经过的电路有无电容,漏电也会导致拉低

网友:
N480 断电  温控嘛  这个机器 通病  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3V5VS0S5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围绕显周边多查查,不排除显卡也是不好的。U10是一个与门,1脚ALL_SYS_PWRGD和2脚PM_PCH_PWROK_L都为高时4脚才出来PM_PCH_PWROK

网友:
好深奥 ,我都看不懂电路

网友:
参考下我发的贴,应该能解释你刷BIOS后电流更低有关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053-1-1.html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wt求问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与门1 2足是高,5足输入是3V,那么4足输出就是3V,你在仔细查查,可能不是这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