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开店的新手老板们,注意了,门面接机的技巧(收集资料)

楼主(2015-08-21):
自己开店的新手老板们,留意了,门面接机的技巧。
一、    看人、看机开价技巧:问他是否在其它地方修过、以前有没有修过手机
1、    第一次修机的:价格可以适当开高些。
2、    在其它档口开问过价的:开不太高的价,接下机子后,再想办法。
3、    在其它档口修过的:开高价。
4、    同行:大多数情况下开行价,时不时开一两个高价(特别是碰到一些高档机时)。
二、    接机流程:
1、    先将手机拿到手上。
2、    问机主手机故障是如何引起的:1)摔过、2)进水、3)正常使用中坏掉、4)是否在其它档口修过。5)充电坏掉。各种情况处理技巧如下。
1)如果顾客说是正常使用中坏掉:则跟顾客解释“这类故障我们修过非常多了,99%为软件故障”,话气要自信、肯定,让顾客相信。然后再跟顾客说为了进一步确定,要拆机检查,拆开机子后再开价。如果顾客实在不让拆机(这种顾客一般不太想修或不放心),这时先报低价,修好后,再想办法加价(比如:①诺基亚手机不开机,修开后,改频率值让手机信号不正常,再跟顾客说功放坏,即可开高价。②可以在耳机里塞一根棉签杆,使手机送话听筒无声。③可以进入“呼叫限制” 里启动“禁止所有来电”(启动密码一般是四个0或1234),使手机无法正常通话。④如果是翻盖机,可以打开翻盖,然后拆掉排线上的电容电阻,使手机无显示。)
2)若顾客说不清楚是怎么坏的:则尽量引导顾客让他自己说曾摔过或进过水(比如顾客说好象不小心轻轻掉了一下,或热天打电话汗水多等,你就说非常可能是这样搞坏的)。
3)进水机:第一种情况--刚进水,可以先开低价,清洗开机后,再想办法开高价(比如做些手脚),然后跟顾客说“屏坏”或“功放烧”或“电源烧”。第二种情况—入水时间比较长,必须先拆开机子,不管机子进水程度是否厉害,然后将机拿给顾客看,并不断责怪顾客,比如说“这机子进水太厉害啦,搞不好机子都有可能无法修好啦,你怎么不早就拿来修呀”,也可以找出一些霉点,指给顾客看,说“你看都霉成这样了,修起来很辛苦的”。然后再报一个高价,这样顾客就不太好意思还价了。如果顾客不愿出高价,也可以先报低价,修开机后,再按前面的方法说“屏坏”等开高价。
4)在其它档口修过的:这种机子往往顾客都会让拆机检查。拆开机后再责怪顾客“你怎么让别人修得乱七八糟的,给那些水平很烂的人修,很多件可能都给别人搞坏了(禁忌:说别人档口换件或换板了)”,这种机子一般都可以开个比较高的价格。
5)充电引起不正常:跟顾客说“家里的电是交流电,有时不是很稳定,时高时低的,肯定是电源坏了”。
三、    禁忌:
1、    一定不要主动提到保修:如果顾客问起,可以先引到其它话题。比如顾客说“修好保修多久呀?”,回答“先修好手机再说啦,在我们这里修手机的人那么多,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保修你放心啦,我们到时会给你开保修单的”。然后话不要停,不要给顾客开口的机会,马上问顾客其它问题,把话题引开,比如问故障情况。
2、    若顾客问“多久可以修好”:一定不要回答准确的时间。应该回答“很快的啦,现在马上给你搞”,然后给顾客开单。
3、    不能讲“你这个机子可能给其它档口换了件”或“换了板”。
4、    绝不能问顾客“你修不修?”:应该问“你是在这里等一下还是我先开单给你,你等下再来”之类的话。
5、    严禁跟顾客报机价:如果顾客问起,可以说“我们不是卖机子的,不太清楚价格。”
6、    在接机时,绝对不能跟其它师傅交头接耳,嘻嘻哈哈,或偷笑。这样会使顾客生疑。如果要跟其它师傅交流,表情和语气一定要严肃认真。
7、    严禁接机人和交机人不是同一个人:是哪个接的,就由哪个交给客人。
8、    维修师傅不能报价:哪个接机则要哪个报价。
9、    不要跟顾客搞得太熟:生意没有利润迟早要死掉,太熟了就不好意思收钱。半生不熟最好。
四、    接机技巧:
1、    开价前一定要先讲故障的原因(当然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主要是让顾客放心、感觉我们专业)。要注意:①语气一定要自信、肯定,但要留有余地。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修得很多很多的啦,99%都可以搞定(或99%就是这个坏)” ②不要说“先修一下或先换个件试试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不收钱,修好才收钱”之类的话。
2、    当顾客犹豫不决时:快速地接过机子,边接机子,边跟他说话,比如“报价又不贵,这种机子信号不错的,款式也很好,很快就可以帮你搞定啦,以后有什么小问题可以免费帮你搞定”,边讲边给他开单和拆机,动作要快些。
3、    客人说“怎么才保修十五天,太短了吧?如果十五天后坏了怎么办?”:回答一“保修十五天不等于手机只能用十五天就坏嘛。一般来说,如果是维修质量有问题三五天肯定就会出问题了,不能到十五天的啦,如果十五天内不会坏,这个手机维修质量肯定就没有问题啦,而且,你可以放心,万一过了十五天真的有问题了,只要不是人为的,我们都帮你搞定”。回答二“很多档口只保修一星期,有些档口连保修都不保的,我们保修十五天算是最长的啦”。如果碰到一些顾客实在难緾,可以保修一个月或且再长一些,若是小故障(比如无送话)可适当再长些都可以,将他打发走再说。但一定注意,只有遇到难緾的人才这个处理,不可动不动就长期保修。
4、    对于时开时不开,或时正常时不正常的手机:必须跟顾客说明按最有利我们的条件开单。比如“时开时不开”,一定跟顾客说清楚按不开机来修。再比如“时有信号时无信号”必须按“无信号”来修,“时显示时不显示”必须按“不显示”来修,而且,在单上一定要写清楚。这种情况说不清楚则极可能导致赔机。
5、    如果顾客觉得价格太高不想修:1)先探探顾客口气看他多少钱愿意修,然后跟顾客说“我没有权力降那么多价钱,我要先问问经理看能否同意”,然后假装进里面找人(要拿着顾客的手机,以防他走人),再出来跟顾客说个顾客可能接受的价格。2)如果顾客要求的价格太低,也可以跟顾客说“这样吧,你这个价给你换个组装件吧”,如果顾客再问“组装件质量行不行呀?”,回答“质量是一样的,只不过原装件是进口的,要交关税,所以价格就比较高,质量没影响的。”3)顾客如果觉得价格太,高转身要走,另外一个人叫住他,问他什么价格可以接受,如果他的价格还有钱赚,就接下来。
6、    不开机的手机:不管是什么价格都要想办法先接下来再说。①如果无维修价值,拆几个件后,必须当时归还顾客。②如果有维修价值,但价格比较低,可以先修开机,然后再做手脚开高价。
7、    对于不想留机的顾客:可以先接下机子,不管有没有配件,先拆机假装修一下,然后说“这个配件装上还是不太理想,为了让你好用些,必须留机明天再买个新件装上”。
8、    对于没有排线的机子: 即使手上没有排线,也要跟顾客说有,然后假装换条排线,然后说“这条排线装上不太理想,现在手上没有存货了,必须留机明天再买条新的换上”。
9、    小故障:尽量讲成大故障,关键一定要说得让顾客觉得有道理。比如按键全部失效,你可以跟顾客说“每个按键都是直接通到CPU的,现在全按键都不灵了,一定是CPU坏了”。再比如说,无送话,可以先开低价接下,然后换个坏的送话器上去,试给顾客看,再告诉顾客,肯定是音频烧了,再开个高的价格。注:此招主要适用于大方、好说话或从未修过手机的顾客。
10、    没有把握能修好或价格搞不清楚的手机或比较高档的手机:如果当时乱开高价,可能客人就被吓跑,可以跟客人说“这种机市面上没有配件或软件,必须送厂家才可以维修,请先留下送厂报价”。
11、    如果碰上比较熟悉的人:找个借口让与他不太熟的人来开价,不要自己开。
12、    如果碰到顾客都明显知道的小问题:不收顾客的钱。

网友:
商场厚墨学啊

网友:
学的是修电脑 但差不多

网友A:
接机的技巧啊,相当不错,来了,姑娘们接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机的技巧啊,相当不错,来了,姑娘们接客了.............................

姑凉们在哪? 我要打十个

网友:
揽业务的功力和实修的功力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成反比的。

网友:
楼主这都是自己总结的技巧么,可以的

网友(2015-10-06):
LZ不错啊,不过这些招太损了,还有就是阅读有没有权限,被外行人看到了,他们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