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只是触发还是不触发 指示灯不亮电流0.01 有时0.05

楼主(2015-08-21):
本来问题是usb不能用恢复下出场设置正常了。等待客户取机。然后这天下午有客户来换屏15.6led小口 需要订货 就把这n4110给客户代用。第二天屏幕到货客户说代用的本子用着掉电就不开机了
回到正题 3v5v正常开机键电压正常 ecbios sbbios刷过 按开机键0.01 有时0.05 指示灯不亮 求助 现在dell客户又催着取机 郁闷嗄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huan个电容试试

网友(2016-12-22):
电容的几率大

网友:
多少刷几个吧bios可能最大

网友:
查下 LID 信号 ,,。。

网友:
这样简单描述没去测,难帮得上忙啊,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不好说 ,南桥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试下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检查一下。

网友:
哟,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