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6联想本本掉电

楼主(2015-08-21):
今天收到一台屌丝的本本。联想S206报称掉电情况

心想现在无聊就玩玩也不错。
拿到手上开机刚到WINDOWS就掉了,
再开一次进到系统就掉了,
于是就拆机看看。拆完在上电一样,
眼看也没发现什么毛病
进了论坛里面想抄袭们的劳动成果。
想不到只有问相同问题的切没有答案。
晕死了,帅哥美女请教如何下手啊,有时候还没到WINDOWS就掉了,
排除驱动问题,,
小白再此请教

网友:
铜牌了不是小白了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进PE掉电吗

网友:
看看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池模式下也掉吗?换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B:
搞下南桥     肯定好

网友:
看温度高低  然后再看主板是否有 明显问题的

网友C:
先排除散热问题,裸板上电掉吗?

网友:
裸板也掉?那就示波器双通道抓起

网友D:
关键是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E:
示波器测下各大电感绿波

网友:
CPU散热以及CPU大电容

网友F:
裸版掉不?不掉的话重装系统扫硬盘!

网友:
usb口坏了 哦也

网友:
这样的可不好修

网友G:
铜牌了 居然说小白。。干桥吧 多说无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铜牌了 居然说小白。。干桥吧 多说无益

一个集成的CPU还有一个桥,不知道干那个

网友:
现在都在求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版掉不?不掉的话重装系统扫硬盘!

扫描过了没有坏道啊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测下各大电感绿波

不怎么懂用他来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散热问题,裸板上电掉吗?

不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下南桥     肯定好

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

装不了,,,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重点查下

网友H:
你搞定了吗, 我今天也遇见一台, 同行说系统装一半掉电,  我今天测试,是发现系统在安装到,正在扫描硬件驱动,准备安装驱动的时候,掉电了,    可以进PE,  刷过BIOS, 外设已排除, 南桥加焊过, 都是一样,正等着明天再去研究研究了

网友:
USB接口会短路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的问题先

网友I:
可能NC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NC电容不行了吧

这有这个电容

网友:
我把硬盘拆出来装了个系统就不掉了,,求解释,在本机装一开机就掉

网友:
把CPU的管子和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CPU加两三个470或330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裸机还掉吗 是不是外设问题 呀

网友:
掉电的是不好修,看看BIOS 或者桥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H:
你搞定了吗, 我今天也遇见一台, 同行说系统装一半掉电,  我今天测试,是发现系统在安装到,正 ...

加焊CPU......

网友J:
遇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

我没把问题解决。返回给客户了

网友:
把板拿出来测试

网友:
还没来得及看里

网友:
我之前接一台,现像一样,我重做北桥也一样,没有U的网,没做,最台换板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排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刷过程序吗

网友:
裸板也掉吗?用双通到查桥与CPU数据通信

网友:
CPU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