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MP4、MP5常用三极管型号及其代换

楼主(2015-08-21):
  1.三脚管:
  65E(1.5V稳压)
  65Z(3.3V稳压)
  65K (1.8V稳压)
  1PK (三极管) 662F(3.3稳压)
  124J  1AM(8050三极管)
  2AN  3AS4r  M13B  702  338    D2E(二极管)  A9-J01  AC-001  D3E(二极管) MPJS(MOS管)212V(MOS管) 014M  B154  L1AM  N64B  1AK  N54F  alsSH  t1A  t04  PJ0  W04  L43

  2.五脚管:
  MDJB    L36B(3.3和1.5稳压)  DE-KOP  A16q(可以用A36Z,A37a代换) P015(3.3和1.5稳压) 1588F(6-12V升压)

  3.六脚管:5121S (6-12V升压) JWL1  2XM01  31U0Z  C757  1896(升压)

  补充:
  9011    1T    BC817-40    6C
  9012    2T    BC846A    1A  2A=8550
  9013    J3    BC846B    1B
  9014    J6    BC847A    1E
  9015    M6    BC847B    1F
  9016    Y6    BC847C    1G
  9018    J8    BC848A    1J
  S8050    J3Y    BC848B    1K
  S8550    2TY    BC848C    1L
  8050    Y1    BC856A    3A
  8550    Y2    BC856B    3B
  2SA1015    BA    BC857A    3E
  2SC1815    HF    BC857B    3F
  2SC945    CR    BC858A    3J
  MMBT3904    1AM    BC858B    3K
  MMBT3906    2A    BC858C    3L
  MMBT2222    1P    2SA733    CS
  MMBT5401    2L    UN2111    V1
  MMBT5551    G1    UN2112    V2
  MMBTA42    1D    UN2113    V3
  MMBTA92    2D    UN2211    V4
  BC807-16    5A    UN2212    V5
  BC807-25    5B    UN2213    V6
  BC807-40    5C    2SC3356    R23
  BC817-16    6A    2SC3838    AD
  BC817-25    6B    2N7002    702

  八个角的6298 A4890和 6438A4890外音功放一样代用

  AIC1896CG和RT9271CE(有的可能表示的不同)都是用作显示屏升压用,彩屏或OLCD双色屏一般都用它,很好找,一个6脚的集成电路(有的是5脚,第5脚是空脚),周围有一个电感和一个三脚的二极管(其中的两脚连在一起)。判断升压电路好坏可以先测量1和6脚应该是电池的电压,然后测量二极管的正极,一般的应该大于7V,太低了屏幕就不亮了,3脚接电源和地之间各接一个电阻调整接地的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也即改变显示屏的亮度。

  J3Y 是MMBT8050

  7002 是MOS 管2301

  八个角的6298 A4890 和 6438A4890 外音功放一样代用

  A36是1.8V5脚管!多用在2606和536系统

  P015=34BA 是5V5脚电源管

网友:
收集资料很实用

网友(2016-09-05):
很好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2016-10-06):
太给力了正少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