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很多单天线的笔记本无线网卡,接法不同,信号强度不同!

楼主(2015-08-21):
其实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现象,
1,发现很多单天线的笔记本无线网卡,接法不同,信号强度不同!
2,有些是表示 1   2  脚位!一般接  1   信号很差!接2  信号正常!
3,有些是表示 S   M   !  接  M 信号正常!  接S   信号很差!
求各位 多多验证!发现更多不同接法!谢谢!

网友:
见过hp 1000的机器 天线接反  信号弱的问题

网友:
都是随便接的,没注意信号

网友:
这样都有吗 没注意呀 都是看线放法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没有这个讲研吧 我一般都不管 随便接 信号也不差啊

网友:
真是还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目前还真没遇到过,都是随便接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问过别人,好像不影响吧

网友:
都是随便接的。真没研究过

网友:
随便接一个

网友:
研究过惠普的G4,怎么接信号都差不多

网友:
自用的dell3420接反了老是掉网

网友:
真的没注意过,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新发现,我记得啦,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一般不修啊  直接外置USB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一般我们都是随便接的

网友:
楼主怎么想研究这个

网友:
是的,单天线不可以随意接,双天线可以随意

网友:
得研究一下,平时没发现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我可没注意哦,呵呵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过。一般都是随便接的,除非有的机器标了1,2的就按照标示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