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触摸不灵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21):
今天接到一台IPAD2是触摸不灵,看到论坛上有坛友没修好,平常太忙了,没时间逛论坛,今天得空发出来分享一下,进入正题,客户描述更换过触摸屏,拆机主板出来后,主板无修记录,观察触摸控制部分也完好,

测试点位点触摸信号阻值,MT PAMEL-IN(0-29),MT PANEL-OUT(0-39)一切正常,这个测试点在触摸接口的上面,实图上面有一个黑胶贴的下面,,那么为什么要测试这个部分,因为一般进水后,这个部分点位触摸信号断线的现象很多,故打此阻值,观察触摸的接口好像没有腐蚀的痕迹,所以先打了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后,又把接口加焊了一遍,开机测试无效。继续拆机开始继续下一步根据触摸时序维修,现在我们用丝印图看下位置:

测试的触摸信号在接口J3010 和J3011 的上面。我们知道触摸屏控制IC 一共3 个U3003,U3100,U3101,同时又有4 个辅助的控制IC,所以比较复杂,那么我们首先从U3003 的供电人手,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坏,坏的原因是它需要一个18V 的供电,通过U3000 升压,U3000 是U3003 的辅助控制IC,等于一个启动变换器,提供升压给U3003。测试电感L3000 无电压,再对电感测试不通,果断跟换次电感。

再装机测试OK,重新搽干净液晶屏和触摸屏加3 胶,装机测试3 小时,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膜拜大神,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的装B呢

网友:
厉害 升压问题

网友:
拜膜您的技术,学习经验

网友:
高手,高手,,,,,,,,现在在研究苹果维修